我想买施奈德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8-04-18):
PLC是:TWDLCAA24DRF.施奈德的。

楼主:
有人报价:750元。

有那么贵吗?我觉得一台plc也就这个价。

网友A:
TSXPCX3030-C   USB编程电缆     价格 471元

TSXPCX1031-C   串行编程电缆     价格471元

网友A:
多功能的,可以连接很多施耐德PLC的,现在USB的有现货

网友A:
想买的话,联系我,QQ:49568217,价格可以再谈!如果有什么要用的,可以联系我,大批量的我可以供货!

楼主:
谢谢你,等我又时间再给你谈。

网友B:
就一跟电缆估计别人都不大看的上,还是找卖你们PLC的厂家好了,那根电缆不怎么值钱,你找个施耐德PLC的价格表,上边有公开价格

网友A:
我就是公开价格,呵呵,不过这种线单独购买比较麻烦,价格会很高!

网友C:
在此中法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建议你连PLC都换了。。。。。

楼主:
谢谢,骷髅反上帝的帮助。

网友A:
客气了,搞技术就该互相帮助,要不怎么能进步啊!

楼主:
骷髅反上帝你好,请问你做过编程电缆吗?应该怎样做。

谢谢/。

网友D:
我这也有呀!有需要MI我

网友E:
TSXPCX3030-C USB编程电缆 价格 471元

TSXPCX1031-C 串行编程电缆 价格4这个是列表价格,实际在5折左右

网友F:
14楼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G:
有这么贵吗? 自己做就是

网友H:
没有哪么贵,我买的USB的120.00元,一直使用。

楼主:
能告诉我自己做的方法?

前几天做了一根不管用。

谢谢回复。

急需编程电缆制作的方法。

网友A:
其实自己做就是RS232转RS485的芯片,串口的,如果是USB的,自己做的成本比买的 还贵吧!

楼主:
谢谢,我做的那一跟是用RS232转RS422的,我再用 RS232转RS485的芯片试试。

网友I:
Twidosoft联机帮助里不是有吗,在 Twido软件参考-特殊功能-通讯-Twidosoft到控制器的通讯

楼主:
是在编程软件里吗?

能说清楚吗?

最好能将图帖出来。

谢谢。

网友I(2008-05-19):
九针母头的2,3,5对应与圆口的2,7,1

楼主:
谢谢changjtz,我再改一下试试,原来接的是:

九针母头的1,2对应与圆口的1,2。没法通讯。

谢谢你。

楼主:
今天还是下不来。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changjtz你好,照你的做了,还是没法通讯。

你的接法自己试过吗。

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J:
PLC与PC的我们是买的,但与触摸屏的自己做就可以了,买的用的时间长,还比较稳定.那种8针圆头很难焊的

楼主:
http://ma.baidu.com/ma/rcv/click.php?t=uv-b5HDhTv-b5HD4njfYFMIGujYkFhVGujYkFhqsULnqniuhUWd9UMwGmgFsgLKMFMNzUjdCIZwsFHPKFHFAFHFATvN9ThPCQhPCpy49Qh7_pyF9mhD8mvqVFHFATvN9ThPCFHFAmvq1pgw-gLP-mgFWpa4CIAY-nYuWULPGIAR-nYwBmy-bIiRzPhkEmv7Ypyq8FHPDmh7GuZRsrjc4FHcvpvN4IvqzuZn-nYH2JTHPVTFsUArk3Q5nFhV-XHdWPWwWnH6zuHnsn17BPj7bnW9WnvRkujRzmvD4rARzmBu1UWYkPau15HTkujcLnAfdujN9rH01mHbhTMKET1YkFhwY5y4cmvV8iAuvUb9DHA3v

楼主:
上边这个网址有卖编程电缆的。

网友I:
从圆口的前面看,我试过可以啊

楼主:
麻烦你能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I:
就是从圆口的前面看的话,针脚排列为

楼主:
请问在编程软件上还需要设置其它参数吗?

网友I:
文件-首选项中连接管理,编程软件/地址设为Punit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谢谢大家。

楼主:
我看了原来设置的也是正确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等待指点。

谢谢。

网友K:
还是来根原厂的吧,买一根不只能连TWDIO,还能连Premium,建议要USB的

网友L(2008-06-18):
如果找对地方,大概300多元钱吧。

网友K:
我有一根,300卖了

楼主:
用RS232/RS485转换头,作的电缆。通讯成功。
谢谢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特别是扬孟江老师。

前几次是软件问题访问级别受先。
谢谢。

网友M:
TWIDO的电缆用不了750元吧。

楼主:
自己做了一根,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N(2008-12-09):
USB的电缆找我买就对了,没有人比我的线性价比高,www.pengyuantech.com,或者淘宝店:http://shop3513978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