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限流

楼主(2008-04-18):
大电流的交流电可以用电抗器限流,直流电可以用电抗器限流吗?

0.1A至2A的直流小电流可以采用那几种限流方法?

网友A:
限制短路电流还是降压?

网友B:
直流限流,串个电阻就可以限流了。

网友A:
用三级管电路限流

或者开关电路

电阻功耗太大

网友C:
楼上的有道理!不过有点复杂,0.1-----2A的的小电流用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