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neywell接地问题

楼主(2008-04-18):
关于SG和MRG到底如何区别对待?现场信号屏蔽电缆到底应该接SG还是MRG,为什么啊?

网友A:
SG安全地和MRG主参考地,两者都小于5欧姆;

SG接机柜和操作台;

MRG接现场电缆屏蔽地;

两者之间大于3米,至少16MM2。

楼主:
但是honeywell提供资料是写屏蔽电缆接SG上的,我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系统要把这2个地分的这样清楚呢?现在很多系统不就一个地吗?

楼主:
不过我在现场的时候,也是把屏蔽电缆接到MRG上的,也没什么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