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三菱PLSY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8-04-18):
PLSY  K1000  K1000 Y000   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的三菱plc的 Y000和 Y001输出脉冲来驱动步进电机,我想每分钟让步进电机走10cm,这个程序怎么设计?谢谢!

高山上,

网友:
1k的频率,1K的脉冲个数,用Y0输出,

所走的长度与你的丝杆有关系,

楼主:
那具体怎么计算? 如果我用的是光杆该怎么计算?能否详细的讲下?谢谢!

网友A:
PLC只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步数

发多少脉冲  电机就走多少步

至于到底走了多少距离   要看电机本身多少步一圈  机械部分的传动情况

自动化工程师只能做到控制电机   再往下就要看机械工程师了

网友B:
学习了.  步进这一块还没怎么研究过呢.呵呵

网友C:
我们单位现在基本都用伺服,还没用过步进,呵呵,不太明白!

网友D:
真晕.你把详细的情况说说,如果步进电机带的是丝杠的话,你就该查一下螺距.然后再做下一步计算.

如果带的是同步带或别的,你再根据角位移计算.

网友E:
机械和电气配合

网友F(2008-09-01):
如果带的是同步带,再驱动网带,要控制网带的传送距离,脉冲步数计算的在怎么精确,仍旧会有误差的,该怎样补偿这个误差?

网友G:
把加减速时间考虑进去。

网友H:
先计算脉冲当量,一个脉冲所走的距离,如10MM丝杆,减速比1:1 ,10细分,脉冲当量为0.005mm/P

再计算要发的频率.

网友I:
我前两天才做过~若用plsy指令控制一个步进驱动很简单

要知道步距角,360/步距角,得到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还要要知道丝杠的导距,就是丝杠转一圈,行走了多少距离。

两个数据结合,就可以求出丝杠走1mm需要的脉冲数,下面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当脉冲发送完成了,调皮的M8029触点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