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的应用问题
高山上,

楼主(2008-04-18):
在工作中遇到了A系列,对于A1SX42-S1与A1SY42的接线图,想请哪位对A系列的PLC比较了解的指导指导?不甚感谢!

网友A:
这个接线图可以吗?              。。。

高山上,

网友:
对:isfenger关于
这个接线图可以吗?              。。。
内容的回复:

不错,谢谢你的指导!很想和你多交流交流,我在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做设备方面的,有几台设备是用A系列的,所以想把它搞明白。谢谢你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A系列上面的那把锁匙在写程序的时候,要在什么位置?再劳烦一下。

网友B(2008-06-12):
最好是STOP,不过即使不是,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