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KW~~~1500KW的负载用多大的线

楼主(2008-04-18):
请教各位1000KW~~~1500KW的负载用多大的线,变压器1250KV的容量可以满足吗?

网友A:
呵呵,1  楼主的负荷电压等级是多少,负荷性质如何,你那里能提高功率因数吗?

        2  变压器是1250KVA吧,带1000KW~~~1500KW的负载容量一般不够,2000KVA把稳些,1600KVA也够你受的。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B:
不考虑过载,按额定功率:2300KVA变压器!电机若为380V用:3*300平方6根!6000V:用YJV系列用3*185平方两根!

楼主:
对是1250KVA,谢谢纠正。

网友B:
我说的是1500KW电机!1000KW为:1300KVA变压器,3*300,4根,6000V:3*50,上面说错了:用2000KVA变压器,6000V用YJV。3×70一根

网友C:
   用 铜排吧

楼主:
我说的不是一个电机就1500KW,而是整个总负载1000KW~~~1500KW

楼主:
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公司就用了两台500KVA的变压器就带了整个厂区的负载。我以前的公司是生产白酒的大型企业,光行车就30多台,还有灌装,粮食筛选粉碎,深水泵,照明等设备,估计总负载随便有3000KW以上哦

网友D:
就考虑用铜排了,电缆线没有这么大的啊?

楼主:
还是可以把它分成几组来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公司就用了两台500KVA的变压器就带了整个厂区的负载。我以前的公司是生产白酒的大型企业,光行车就30多台,还有灌装,粮食筛选粉碎,深水泵,照明等设备,估计总负载随便有3000KW以上哦

"总负载随便有3000KW以上"用"两台500KVA的变压器就带了整个厂区的负载",呵呵,你的日常稳定负载是多少,最大时有多少且持续时间有多长?

楼主:
对呀就是因为,这些负荷并不是都在同时使用啊

网友E:
哎,这样的 小事情还用多问吗,自己查查导线的载流量,一跟不行两根,变压器的所带的负荷及额定电流名牌上清楚的很,按规定来就行.

网友F:
      1250KVA 变压器。

      铜排,+2000A   断路器。

      这个应该是控制总柜的问题,百分百用铜盘,

      不然,安监的那一关,有点麻烦哟~~~~~~~~~~~

网友G:
还是变压器的容量大一点的好.现在安全生产应该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