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标准时间格式(从年到秒)是什么样的格式?

楼主(2008-04-18):
组态王可供其他控件或组件(如报表,曲线,数据库)接受的标准时间格式(从年到秒)是什么样的格式?

网友A(2008-06-10):
组态王调用的是系统的格式,具体就是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选项-自定义中可以设置。

网友B:
我还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谢谢徐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