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变送器故障原因__急急急

楼主(2008-04-18):
西门子DS3系列压力变送器

故障现象:送电后电压降到5vdc左右,电源正常,接表后电压下降

请教各位高工

网友A:
可以看一下它的电压适应范围,袖珍型的和标准型的不一样,袖珍型的要用标准型的代换压降会很大.

楼主:
100台只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直流负载与其他的有何异常!

网友C:
压力变送器故障,更换备品

网友D:
先测下变送器的阻值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的可能是供电回路正线有接地,方法可以将正负线互换下试试

网友E:
压力变送器本身故障,换表

网友F:
如果供电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变送器本身有帮障 QQ:457494298

网友G:
1、看一看正极有无接地,2、或者是线路上那个接头松动导致线阻增大,3、量一下电流,是不是变送器故障导致负荷上升,电流增大,线路上呀将增大

网友H:
如果供电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变送器本身有帮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