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接负载时一上电保险丝就烧可能是什么元件损坏?

楼主(2008-04-18):
开关电源不接负载时一上电保险丝就烧可能是什么元件损坏?

网友A:
应该是那里短路了哦

网友B:
最大可能:开关管击穿

网友C:
整流元件短路、滤波电容短路,开关管击穿。

网友D:
无非就是整流元件短路、滤波电容短路,开关管击穿,很好修的

楼主:
已经看了,整流部件是好的。对电子电路一窍不通,不知道哪个是开关管。我看电源电路板上要散热的部件有三个,其中有两个是在一起的,一个是单独的。单独的那个是开关管吗?哪位有DC24V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图,请给在下一份hege377@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B:
连在一起的那两个是开关管

网友E:
你不用知道哪个是开关管,测量到哪个三极管的三个脚的阻值很低,就证明它已短路烧毁了,你要原理图,须说出这个开关电源是用在什么低方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上面用了什么集成块,这样才能帮你找到最接近的图纸给你。

网友B:
不用原理图拉,换掉开关管保证就好

楼主:
开关管怎么判断好坏呢?和IGBT是不是同样判断?开关管是2SC2625。

除了开关管,另一个要散热的元件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用知道哪个是开关管,测量到哪个三极管的三个脚的阻值很低,就证明它已短路烧毁了,你要原理图,须说出这个开关电源是用在什么低方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上面用了什么集成块,这样才能帮你找到最接近的图纸给你。

就是一块普通的DC24V 4.5A的开关电源。只看到一个IC:74CFFOT TL494CN

楼主:
此电源最新情况:昨天检查此电源发现一个标识为222Z,2KV的电容烧坏,(一侧烧破可以明显看出),就把其从电路板上拆下,此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20K档测了两个开关管,阻值要么是16k,要么是3.8k,其余则是无穷大,估计开关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知其确切判断方法。

就重新上电试试,先用了一个1A的保险丝,开电后可以看到指示灯亮了,但很快就慢慢熄灭,再看保险丝已经断了。

换了个3A的保险丝再试,一上电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又亮了,但同时听到有滋滋的响声,正要仔细观察是哪里发的声响,就看到其中一个大电容(400v,220微发)冒出了一股浓烟,就赶快断电,还发现电容流出了很多油。

电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老化了吗?原来烧保险丝会不会是此电容引起的?

楼主:
如果把坏的电容也拿下再通电会有什么情况呢?

网友C:
大电容(400v,220微发)是滤波电容,焊下测是否短路或漏电厉害?

楼主:
此电源最新情况:昨天检查此电源发现一个标识为222Z,2KV的电容烧坏,(一侧烧破可以明显看出),就把其从电路板上拆下,此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20K档测了两个开关管,阻值要么是16k,要么是3.8k,其余则是无穷大,估计开关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知其确切判断方法。

就重新上电试试,先用了一个1A的保险丝,开电后可以看到指示灯亮了,但很快就慢慢熄灭,再看保险丝已经断了。

换了个3A的保险丝再试,一上电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又亮了,但同时听到有滋滋的响声,正要仔细观察是哪里发的声响,就看到其中一个大电容(400v,220微发)冒出了一股浓烟,就赶快断电,还发现电容流出了很多油。

电源指示灯还可以亮起来,是不是说明开关管是没有坏的呢?

网友B:
估计遭受雷击拉,电容被击穿,开关管可能还没坏

网友B:
不过很奇怪,这个电容在正常设计出来的产品中损坏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除非遭受直击雷。只能假设一下,那个电容本来就是不合格的。

楼主:
雷击  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B:
一般除非遭受非常严重的雷击,整个电源都烧得一塌糊涂,否则不可能损坏这个电容的。如果肯定没有雷击,那这个电容一定是假货,标称400v,极有可能实际是250v甚至200v的,90年代的国产电容里这种情况比较多。

楼主:
对不起,前边写错了,这个电容上标的是200v,不是400v的。

楼主:
刚刚又看了一下明纬的开关电源,此位置的电容标称是250v,330微发。而我手上坏的这一个就是200v,220微发!

网友B:
这个电容在输入电压为220v时承受的电压是310v,假如电网电压偏高到264v,这个电压会更高,达到370v,所以必须是400v的。

你看到的那个名为电源,这个电容是250v的,那个电源应该是110v的,165v输入时该电容处电压为230v,所以电容必须用250v的。

网友F:
2只200V的电解电容滤波用,在110V时,整流部分为倍压整流,加在开关管上的电压是300V;220V时,桥式整流,二电解电容是串联使用,在开关管上的电压仍是300V。电解电容、整流桥和开关管都是易损件,出现漏液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换。

楼主:
楼上才是真正了解其工作原理的高手,两电容串联用200v就是没有问题的了。

楼主:
两个电容串联用,那坏掉的一个可不可以用200v,容量小一点的替代?

网友B:
晕倒,在国内还用110/220v的电源?万一不小心转换开关拨错电容不就爆啦?你只坏一个?开关拨错了吧?建议去掉开关,直接用跳线焊死,两个电容患同样的。

楼主:
不用晕,现在市场上买来的开关电源我见过的全都可以选择110v/220。

看来开关电源的制造厂家要搞好自已的产品定位了。

网友G(2008-06-0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最后结果告诉大家啊

网友H:
按楼主描述,很可能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电压选择开关110v/220被打到了110V这边,但实际通电时却是220V,结果就会造成压敏保护电阻(222Z,2KV的象涤纶电容样子)击穿,烧保险。当把击穿的压敏保护元件拆掉后再通电,这时整流滤波电路就是在过高的电压下工作,很短的时间内1A保险就又烧毁(这也是碰巧还在保护中),后来换上的是3A保险再通电。这时整流滤波电路再次过电压工作,滤波电容(200v/220微法)滋滋的响,很快就冒出了一股浓烟彻底烧毁。至于开关管有没有烧掉,那就要看楼主的运气啦!不过,根据我的维修经验,一个质量过关的开关电源面对这等情况,开关管的损坏几率还是较小的。

楼主:
楼上分析的情况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最后结果告诉大家啊

没办法,没零件换,只好丢一边了。

网友I(2009-03-23):
我家的是康家的彩电,昨天电源一插,里面的保险丝就烧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J:
呵呵;开关电源直接换个就行了;

网友K:
呵;开关电源直接换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