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单相电机的保护设备

楼主(2008-04-18):
如何选择单相电机的保护设备,防止电机的短路\过载\缺相等情况?

三相电机的话常规选法是空开+接触器+热继,那么单相电机呢?

网友A:
短路、过载,单相与三相没有本质区别吧,至于缺相,这个就比较难了。

网友B:
用L.N直接控制继电器的220V线圈,而L.N又通过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到单向电机,若缺相继电器不吸合电机也就不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