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压力问题

楼主(2008-04-18):
液压系统的压力为什么用溢流阀控制,而不用减压阀控制?一般气体压力用减压阀,做为液体 水也用减压阀控制,唯独液压是用溢流阀,原因何在?

网友A:
溢流阀是安全阀,保护系统

网友B:
一般用溢流阀作为压力的恒压作用,减压阀只是用来把一个压力等级变成加一个压力等能,它们的工作原理和使用范围不同

网友C:
主要是泵与溢流阀之间的压力也是系统压力,并不会高;

若用减压阀,则是错误,因为泵与减压阀之间的压力会不断升高,直至泄露或爆炸。

楼主:
3楼有些道理,与使用泵的类型有关,给排水的水泵多是离心泵,允许憋压,憋压的时候反而节能,不会造成泵的损毁和电机烧毁,液压使用齿轮泵、柱塞泵比较普遍,是不允许憋压的。压缩空气一般配有储气罐和放散阀(安全阀)也是不怕憋压的。但是液压用溢流阀调压的方式似乎能源浪费比较厉害,油缸没有动作的时候油泵也在不停的转动,液压油全部从溢流阀流回油箱。不知道液压行业能否用变频油泵调节压力,省去溢流阀,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D:
4楼讲的有道理,且后面的提议也很好,是值得一试。运用变频技术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3楼讲的有道理,运用变频技术采用模拟量控制是可以实现的,效果不错.

网友F:
我们的系统调节压力为什么用的是"先导式溢流阀".调节压力很好,很精确.

网友B:
就目前,糸统压力急剧变化的液糸统,是没有用变频驱动的先例的,实现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网友G:
3楼说得直接明了!!!

网友G:
说错了,是2楼说到点了!!!

网友H:
我们有一套设备当需时才工作

网友I:
应用变频完全可以,不过要根据工艺合理的去配置.

解释的也很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溢流阀作为压力的恒压作用,减压阀只是用来把一个压力等级变成加一个压力等能,它们的工作原理和使用范围不同

说到点了!

楼主:
to14楼:减压阀并不是“只是用来把一个压力等级变成另一个压力等级”,减压阀也可以起到恒压作用,主要看它的稳压精度如何,同样,溢流阀也要看精度,直动式就不如先导式精度高。

网友K:
2楼说的有道理,一般行业来说溢流阀作为稳压元件比较使用,如果采用变频技术直接成本增加不少,目前还不现实。

网友L:
是不是在液压中用溢流阀可以把油排到到油箱?

气压可以直接排到空气中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关于溢流阀是安全阀,保护系统

液压和气动最大的不同在于 液压回路是流到液压站里面,所以他有背压;而气动元件一般都是流到空气中,不存在背压,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液压系统用溢流阀,而气动系统用减压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泵与溢流阀之间的压力也是系统压力,并不会高;

若用减压阀,则是错误,因为泵与减压阀之间的压力会不断升高,直至泄露或爆炸。

再说清楚一些。

液压系统中,液压油的流向一般是:油槽——泵——阀——缸——油槽,其中泵——阀——缸间存在压力。泵工作时,系统压力持续增大,为防止压力过高,采用溢流阀控制系统最高压力,当达到设定压力时,多余的油将返回油槽。

一般情况下,都要用到溢流阀。如果系统中某些分支需要低压,可使用减压阀。

气动系统中,压缩空气的流向一般是:空气——气泵——气罐——气源处理件——阀——缸——空气。一般不用溢流阀,这是因为气泵——气罐(空压机)本身有限压,而且有安全阀。在需要时,系统中可有减压阀。

减压阀还有一个应用是工业气瓶出口处。瓶装气体一般是几个到十几个大气压,使用时都会用减压阀,降压后适用,如气焊中的氧气和乙炔。由于气瓶中的压力不可能升高,只会慢慢降低,所以用减压阀。

网友N:
3楼说的很对,支持一下

网友O(2011-05-19):
变频的想法不错,不知道变频的压力能达到多少.能不能满足做作要求.不过变频电机可以替代一台调节阀是可以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