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配电请教

楼主(2008-04-18):
设计最大负载50KW,380V,三相,用电设备为数台机床,现从母排要铺线到设备附近,然后再分到各台设备.线是从铁线槽内走,请问各位35平方的可以么?具体要用什么型号的好点?

网友A:
那要看母排到设备的距离有多远?50M以内用铜线35平方是没有问题的,铝线的话就不行    QQ915647436

楼主:
大概50到100米吧,准备用铜线,看到手册上有好多型号的,不知道选择哪个好点,性能,价格等因素综合考虑的话,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还是用V V的好用,要达标的.

楼主:
VV的能做动力电缆么,我看手册上好象没有啊,25平方的能用么?

网友C:
25平方应该没问题,你是多台电机。V  V 的可以

网友D:
从安全考虑使用国标35平方的铜芯为好

网友E:
35的该够了!但你有没有考虑以后有没有在未来几年增加设备

网友F:
YJV3X35+2X16或VV3X35+2X16

网友G:
同意8楼,是不是T-N-S供电系统啊

网友H:
n\那位大哥,你发的中国心是 假的哦 不要乱发啊

网友I:
VV3X35+1X16电缆。

网友J:
还是 V V 吧

网友K:
BVV-3*35+1*1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