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04-18):
各位: 我明天要搞HITECH触摸屏之间以太网通讯,有没有搞过的,可以来交流一下,我是主站和FX3U通讯,然后屏之间互连.我会把连的过程告诉大家的,请静待佳音

楼主:
我已连上,有兴趣可以探讨

网友A(2008-05-23):
HITECH触摸屏和西门子的s7-300 PLC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B:
1. 连线:所有型号的hitech的引脚定义都一样,即25pin:14+  15 -  ; 9pin:1+ 6-  所以用25针口14-----3,15----8 或者用9针口1---3,6---8

2.指拨设置:第5,第6指拨在off,其余指拨在on.

3.在ADP的工作参数设定---连线设置中: 如果不用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删掉控制区和读写区.

4.控制区和状态区:如果使用了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在step7中中开辟DB10,并且在该DB块的变量标签标表中定义DB10.DBW0------DB10.DBW20.

5.CPU的MPI属性中的站号和波特率要和ADP连线的站号和波特率一致(1711支持19200,6000系列可以支持到187500).

6.如果在触摸屏中用到某地址(如DB100.DBW10),那么要在step中开辟DB100,并定义此块中的dbw10,否则就会访问一个不存在的地址而报通讯错误.

网友C(2008-06-28):
引用 网友B:

1. 连线:所有型号的hitech的引脚定义都一样,即25pin:14+  15 -  ; 9pin:1+ 6-  所以用25针口14-----3,15----8 或者用9针口1---3,6---8

2.指拨设置:第5,第6指拨在off,其余指拨在on.

3.在ADP的工作参数设定---连线设置中: 如果不用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删掉控制区和读写区.

4.控制区和状态区:如果使用了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在step7中中开辟DB10,并且在该DB块的变量标签标表中定义DB10.DBW0------DB10.DBW20.

5.CPU的MPI属性中的站号和波特率要和ADP连线的站号和波特率一致(1711支持19200,6000系列可以支持到187500).

6.如果在触摸屏中用到某地址(如DB100.DBW10),那么要在step中开辟DB100,并定义此块中的dbw10,否则就会访问一个不存在的地址而报通讯错误.

留个脚印,去试验下 下次回来看

网友D:
HITECH连S7-300 你就省省吧,直连的方式会让你郁闷死!  我在现场搞了一台,能连上,但是反应很慢!而且是有的时候竟然会出现操作错误! 比如我设置一个保持按钮,按下后手松开,那个触点竟然一直接通,无语了... ...

网友B:
TO:showFine

请问您现在使用的ADP软件版本是多少?我也经常用HITECH人机和S7-300通讯,支持使用19200或者是187.5K的波特率进行通讯,没有说按一个按钮,松手以后按钮还一直接通的,能否可以将您的程序发给我,我帮您测试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ITECH连S7-300 你就省省吧,直连的方式会让你郁闷死!  我在现场搞了一台,能连上,但是反应很慢!而且是有的时候竟然会出现操作错误! 比如我设置一个保持按钮,按下后手松开,那个触点竟然一直接通,无语了... ...

这个问题我刚刚碰到过(与s7300通讯),也是按钮按半天没反应,有反应了又关不掉(我用的是交替按钮)。

我想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按钮地址最好是plc里你用到这个按钮的时候才用到的地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一点愚见,请多多指导。

网友E:
参数设置里:删掉控制区和读写区.的地址,空着

忘记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