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择多大的变压器?请指点

楼主(2008-04-18):
现有12台15KW的风机,直接启动;2台45KW的空压机,星角启动;1台220KW的风机,软启动器启动。请问该选择多的变压器?低压进线电缆该选多大规格的?在此我先表示感谢!

网友A:
呵呵,你的这些负荷是同时使用吗?

楼主:
是同时使用。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630KVA+电容补偿

网友B:
490KW电机,630KVA应该可以

如果要余量大也可以上800~1000KVA

不过也应该不会满负载运行吧

网友A:
呵呵,同意楼上。如工况允许的话先开220KW的风机较好。

网友C:
490KW电机,630KVA偏小,我认为应该用800KVA比较合适.

网友D:
只要是不同时启动630KVA足够了!变压器容量为:I*V*1.73=kva,980*380*1.732=650kva,那630KVA应没问题!,《实际500KVA也没问题,因你不可能同时满载!按70%算也就450KVA。》

网友A:
呵呵,裕量还是留大点好:1  工况不一定平稳,有时过载或有其它故障,大点承受能力强些;

                                        2  有可能会改造加设备,或引电源去其它地方使用;

                                        3  前提当然是你的资金够用.

楼主:
对给予帮助的,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