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加热管电流疑问

楼主(2008-04-18):
额定电压380V 3KW的加热管,接到220V的电压中,电流会上升多少?

网友A:
呵呵,楼主的加热管接法也不变吗?

网友B:
电流应该是原来电流的1/3

楼主:
接法不变,还是原来的法

网友:
额定电压380V 3KW的加热管,接到220V的电压中,电流会上升多少?

原电流7.89A,改后电流4.57  A

网友C:
接法不变,电流会上升?只会减小。

楼主:
有工式可以算吗

楼主:
I=P/U  R=U/I  I=U/R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吧

刚开始有个误导,电压变了,功率也就变了,还以为功率是恒定的(电阻是恒定的),上面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欧姆定律都忘了.

网友D:
我觉得你们所考虑的只是理论上的计算。而没有想到在实际中的情形。有常识的人都知识,发热管冷态和热态中因为发热,电阻值会大不相同。因此,在220V中,因为是在额定电压之下工作,电流减少,发热量自然减少。会不会导致因为比在额定工作时的电阻值增大呢?又或者是电阻减少呢?(这个要视材料和质量而定)也就是说,这时的电流会比理论上计算出来的7.89A要少呢?还要变大呢?到底小多少?大多少?不过,实际生活中我也没有这样尝试,还想请做过这个实验的人讲一句权威的话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温度是对电阻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有很多热敏电阻。其阻值随温度而变化,有的是温升阻升,有的反降。。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至于楼主的问题,本来就只能理论算。。比如最简单的电网波动就会造成电流的变化。。。。。

楼主:
今天把这个问题问了好几个电工,居然都没答上来,我说的也只是简算而以

网友E(2009-04-18):
我想请教下!!!电流是7.89那为什么我用电流表辆三项每项都是4。多安呢???内部是串联还是并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