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8-04-18):
我是新手,速度控制我接线。如果没有PLC的情况之下,脉冲线怎么接,各位大哥请赐教

网友A:
没有PLC那有什么?什么东西发脉冲?

还是说JOG?

网友B:
如果没有脉冲源,就不接脉冲线

网友C:
速度控制是利用模拟量 不用脉冲

网友D:
模拟量电压输入模拟口+ -,和脉冲口没关系~

网友E:
速度控制是利用模拟量 不用脉冲
不过从外表能看出来吗,我是从程序中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