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元件的常闭触点一定会比常开触点先动作?

楼主(2008-04-18):
同一元件的常闭触点一定会比常开触点先动作?

比如:同一按钮有常开/常闭触点各一,按下按钮,则常闭触点先"断"开,而常开触点后接"通",

接触器/继电器的常闭/常开触点也一定是这样"先断后通"吗?

想听听内行人的说法!

楼主:
因为这关系到电路的安全问题,如电机正反转,若触点“互斥”,不遵守这一“规则”,就可能发生主电路短路

网友A:
是的,本人利用PLC做过试验,用的是施耐德的2501接触器,动合触点平均时间是29ms(包含PLC执行动作时间),动断触点平均时间是23ms。

网友B:
肯定是这样子,要不然,我们的传统电路麻烦就大了____

网友C:
没错;

断开只要一离开就断了,而闭合是有行程的,这个需要一个时间;

网友D:
一般的开关和接触器/继电器是这样,但经特殊设计就不是这样,例如某些特殊继电器、发电机磁场断路器。还有电子开关,一般是接通(相当于常开触点动作)时间短于关断时间(相当于常闭触点动作)。

楼主:
楼上说的是在特殊情况也有例外。一般情况,先断后合,二楼fyjig说:断23ms/合29ms,仅相差6ms,

to ZJZC:   也不是立即断,二楼的数据就表明了。今天我修触点不太灵的旧接触器,发现触点的簧片是有弹性的,

                  断开也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E:
别想得太细,否则,当不了好电工的

楼主:
问题搞清楚,有利于水平提高

网友F:
楼主很细心,没错,这个结论可以作为一个接触器故障点检查。接触器的触点确实是“先断开后闭合”,要不每次电机正反转换都要跳闸了,实践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

但是像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公用一个公共点的就列外了。

楼主:
但是像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公用一个公共点的就列外了。
---------------------------------------------------------------------------------

电气的中间继电器,触点没有公共点;只有仪表用的24VDC小继电器有公共点,但触点动作的先后应该与公共点关系不大;

这应该与触点的机械特性有关;

网友G:
无论怎么样一定是闭点先断开,而开点后闭合。中间的时间与触点的机械特性与直接的关系。

网友:
我在书上"常用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新旧对照表"中看到一种先合后断的转换触点,区别于普通的先断后合的转换触点.但都是国标的.[GB/T 4728.7----2000]

虽然我没用过这种开关,但我估计,应该有某个行业的某个地方会需要这样子的控制方式.

网友H:
楼上的真有先合后断的转换触点吗,这个还真不了解呀^_^学习了,你做好找找是用在什么行业上吧^_^

网友I:
一般的继电器和接触器确实是先断后闭的,但是时间差很小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这个时间差不满足工作要求,或者工作不可靠的话,可以加装时间继电器把这个时间差延长

比如大功率电动机的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切换虽然是先断后闭,但是时间差内,电弧没有完全熄灭可能造成短路,需另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路过,学习..................

   路过。。

   先断后合,中间有一个时间间隔。

   想来这位仁兄有玩  PPT 咯,名人哟!  嘿嘿

   PPT 乃本人业余一大爱好。嘿

网友L(2008-10-29):
当然要考虑继电器的机械特性。

网友M:
一般都是先断后合,有特殊继电器可以先合后断。

网友N(2011-01-14):
学习  以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确定谁先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因为这关系到电路的安全问题,如电机正反转,若触点“互斥”,不遵守这一“规则”,就可能发生主电路短路

 楼主的顾虑也有一定道理,一般电机正反转电路设计正反转按钮要互锁,正反转接触器也要互锁,啊,双保险。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没错;

断开只要一离开就断了,而闭合是有行程的,这个需要一个时间;

比较赞同这个说法。动合触点的飞跃行程要大于动断触点

网友Q:
“同一元件的常闭触点一定会比常开触点先动作? ”

1、应该是公用一个动触点的一对常闭、常开触点,动作时,常闭触点先断开!

2、同一元件的不同动触点常闭、常开触点,不一定!

网友R:
对:ZJZC 关于

没错;

断开只要一离开就断了,而闭合是有行程的,这个需要一个时间;

内容的回复:

对啦  这是肯定的嘛,拆开来看看结构就知道啦

网友S: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网友T:
我的实验数据。MY4继电器直流24伏。

常闭触点的断开  9毫秒

常开触点的接通  10毫秒

常开触点的断开  11毫秒

常闭触点的接通 12毫秒

该时间使用200的1毫秒计时器实验得到。时间里面并不包含运算时间输出输入时间。因为这部分时间已经有手段去除了。

另外说。可能可以找到专门用于先接通后断开的动作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