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沟上能不能搞绿化?

楼主(2008-04-18):
电缆沟上能不能搞绿化种树、种草?

电缆沟施工完毕是不是要预埋标示桩?

网友A:
电缆沟上能搞绿化种树、种草

电缆沟施工完毕是要预埋标示桩以及电缆线的走向等等

楼主:
浇草浇树时大量的水会进入电缆沟内,电缆经常受水侵蚀会受潮吧?

网友B:
工厂的最好不要搞,出问题了,看你怎么搞.或许会说可以借助先进的仪器,假如没有仪器呢?

楼主:
"预埋标示桩以及电缆线的走向"在哪里可以查到施工资料呢?

网友C:
最好不要吧,那样不好

网友D:
怎么不能啊,可以的.........

楼主:
有没有规范。。。。。?

网友E:
应该没事了!

网友F:
电缆沟最好有自动排水装置, 在上面绿化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增加绿化面积

网友G:
可以的!应该做好标志,应该没事!

网友H:
可以的,种草什么的植被?

网友I:
电缆沟上有混凝土结构或砖及砂石。另外大型电缆沟有积水井和自动排水装置,在地上标注电缆桩基后能够栽花养草。

网友J:
是在旁边种吧,如果发生电缆故障的话,岂不是又要铲掉花花草草,多可惜。一般来说埋好电缆后就在上面填沙石,然后铺水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