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关于扫描枪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问题1:扫描枪性能里有一项:键盘仿真(PS2),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后面可以接一个键盘,当扫不进去时可以手动输入?

问题2:大家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扫描枪,能够在扫描纯黑色、纯银色(就是亮的反光的那种)的蚀刻和针孔的二维码的扫描枪,越便宜越好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可以将扫描结果输入到一切可以打字的地方(比如:word文档啊,记事本等等),让人感觉像是键盘输入一样。

    例如:开启这个功能,然后你打开一个word文档,然后用扫描枪去扫描一个二维码,结果会显示到word中,显示为 test1,继续扫描会继续在后面显示test1.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Cognex的ID读码器 DataMan7500或者DataMan700(最新推出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对于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做到。

DataMan系列的最大的特点是 高性能,特别在读取DPM码上。

上海世测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VTest,http://www.vtest.com.cn)技术支持工程师

                                                 贾方帆

希望我的回答你感到满意,如有任何疑问和拨打我的电话:021-526815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