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的在写程序时,那把锁匙应在什么位置,
高山上,

楼主(2008-04-19):
想对一台设备改一个I/O点,所以想请一下大家,用A 系列写程序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放在RUN的位置也可以,但最好還是STOP的位置!

网友B:
如果只是改一个点的话,建议用GPPW在线写入,钥匙当然在RUN的位置。

网友C:
一般都是在STOP吧!如果用USB的数据线在线写入很容易通讯出错!

网友D:
在“RUN”“STOP”两种位置都可以

高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