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系列的PLC写程序时,那把锁匙应在什么位置?
高山上,

楼主(2008-04-19):
想对一台设备改一个I/O点,所以想请一下大家,用A 系列写程序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楼上的,搞定了吗?可以在线改程序的,不论在哪个位置都可以的呢!

网友B:
由于PLC的程序是循环执行的,更改一个点或几个点没有关系,不用动钥匙的位置,但如果你要整体传程序的话,软件会帮你进行软停止和开始等,你按步骤操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