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级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报警值可设定到多少

楼主(2008-04-19):
F级6KV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报警值可设定到多少?我们厂的高压电机一般把绕组温度报警值设定为90度报警,95度停车。请问这个温度还能再调大一些吗?

网友A:
呵呵,楼主那里的各个季节的环温一般是多少?负荷状况如何?电机的绕组温度温升能到多少?

网友B:
记得看过这样的书,F级电机定子绕组的最高温升为85摄氏度,一般直接测量的温度比实际温度都要低10

电机温度+10 - 环境温度 小于85就可以了

                               不过有前提环境温度小于40

网友C:
F级电机定子绕组的最高温升为85摄氏度,+环境温度,我厂F级6KV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报警值可设定到105,120跳停.

网友D:
F级的级别已经蛮高了,应该不止温升85吧,忘了

网友E:
一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温升和环境温度联系起来

网友A:
呵呵,偶们这里95度报警,之上不挂联锁不跳闸。前几个月电机烧轴承,可急着了领导。

网友C:
F级6KV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报警值可设定到多少?与电机烧轴承没联系的,那是轴承温度报警值没搞好!!!!!!!!!!!!

网友G(2009-04-14):
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上限能达到多少?

网友H:
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F代表155摄氏度。

网友H:
电机A级为60℃,E级为75℃,B级为80℃,F级为100℃,H级为125℃。

网友I:
以前是90度报警,95度停车,后来各加了5℃

网友J: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依据所用国内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划分的,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网友K:
我这里F级6KV315KW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长期在105℃运行,环境温度25℃,到夏天就难过呀!!!!

网友L(2011-05-02):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