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8-04-19):
台达  EH系列的PLC中,断电不保持的时间继电器如何让它变为断电保持的时间继电器,反过来呢,急用。

网友A:
不是有很多断电保持的继电器吗m500到m999   m2000到m4095都可以啊

楼主:
不是继电器,而是时间继电器T,断电时能保持原有的时间,而不是变为零,通电时从原有的基础上继续

网友B:
1、时间继电器分断电延时;通电延时;

2、通电延时,断电时复位;

3、断电延时,通电复位;

网友B:
4、PLC的时间继电器可以通过设置来改变其类型;

网友C:
可以,在M点里面找一下,有切换的位。

网友D:
辽宁星辉灌装机械有限公司为一家专门生产http://www.zzpack.cn ---包装机、http://www.zzpack.cn/product.htm ---灌装机、http://www.zzpack.cn/fengkouji.html ---封口机、http://www.zzpack.cn/damaji.html ---打码机、http://www.zzpack.cn/shousuoji.html ---收缩机等灌装设备和包装设备的公司。公司竭诚欢迎新老客户洽谈选购灌装机、包装机、封口机、打码机、收缩机等系列产品。联系电话:024-25283860 25283289 传真:024-25283289。

网友D:
辽宁沈阳细星辉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竭诚欢迎新老客户洽谈选购灌装机、
包装机、封口机、打码机、
收缩机
等系列产品。
联系电话:024-25283860 25283289 传真:024-25283289。

网友D:
灌装机、
包装机、封口机、打码机、
收缩机

网友C:
上面说错了,在M点里面没有。

参数设置是D1200-D1219   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E:
可以用常OFF的触点将保持区存起来。

楼主:
好像还是不明白,啊可以具体写一些语句来表明呢。

网友F:
D1204为T0~T199停电保持开始地址,D1205为T0~T199停电保持结束地址, 出厂时TO~T199为非停电保持的。

D1206为T200~T239停电保持开始地址,D1207为T200~T237停电保持结束地址, 出厂时TO~T199为非停电保持的。

举例说明怎么使用,假如想把T0~T100的定时器变成停电保持区,D1204写入K0,D1205写入K100就可以了,如果想把TO~T100再变为非停电保持,D1024,D1025都写入FFFF(十六进制)就可以了,D1026,D1027设置方法相同。T0~T199为100MS定时器,T200~T239为10MS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