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我现在再做一个自动控制 系统,原理是这样的:首先由图像采集卡将CCD摄取到的图像采集到计算机,计算机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处理以后通知单片机,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从而带动CCD 相机移动,最终实现图像的聚焦。
  需要完成的任务:

1.根据细分驱动器给出的脉冲波形编制能让步进电机转动的程序。
2.在能使步进电机能转动的程序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功能函数,比如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走多少步的函数。
3.用单片机键盘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控制包括步进电机正反转,采用多少细分,走多少步,并用LED显示所走的步数。
4.进行串口通信程序的编写,使单片机和PC机能进行通信,也就是说单片机能发送字符到PC机,也能接收PC机发过来的信息。此过程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来完成的。
5.在熟悉单片机和PC机相互如何通信的基础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来完成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6.用VC尝试编制能简单进行串口通信的软件。
7.在简单串口通信软件实验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步进电机控制台的具体编程,编的过程也单片机程序联系起来。
8.与图像采集整合起来。
9. 用MATLAB编写图像清晰度判别函数。
10. 与图像采集及步进电机控制结合起来。
  现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只是最后一步 如何将MATLAB 编写的程序与图像采集及步进电机控制相结合的问题,我尝试过将MATLAB编译成C 文件,但是并不成功。 现在再此寻求一种简单的方法,希望 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图像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只有MATLAB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一种PLC控制步进电机,MATLAB通过串行通讯控制PLC,或MATLAB通过串行通讯控制单片机,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