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好久没来了。.现在想请教高手有个问题,现在我手上有个爱默生的变频器,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故障是过热,但是机器已经被人拆开,型号是:TD1000-4T0037P,,RST三相输入端后面有个继电器,后面是个电阻,请问,这个电阻的功能和参数,有人知道吗?还有就是,他这个机器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电阻的损坏!!!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检查??有高人知道吗??急急急!!谢谢!!

网友A:
电阻的编号是R4和R5,两个串联,是充电电阻,型号是6W/39欧。继电器的编号是K1,是24V的

网友B(2008-09-26):
你好,有机会认识一下,大家是同行,我也在济南,你是哪个公司的?

是自己做还是打工啊?

网友B:
看到了回一声,13295415863

网友C: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