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问题!!大家帮帮忙!很急的!

楼主(2008-04-19):
C4495的管可以用L7812CV代替吗? 他们的脚位是反的!阻值是一样!!那位高人可以告诉我?

网友A:
先查清楚2个管子是否功能一样?L7812cv是稳压管啊

网友B:
C4495的管可以用L7812CV代替吗?

不可以代用,因为它们根本不属于一种类型的管子.

网友C:
C4495的管可以用L7812CV代替吗?

不可以代用,因为它们根本不属于一种类型的管子

网友D:
L7812CV是正稳压管吧,你要看好原来的管子的功能啊!!

网友E: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网友F:
L7812CV是三端稳压器,属于集成电路系列,呵和三极管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G(2008-07-24):
L7812CV坏后是不是烧保险啊

网友H:
L7812CV坏后的情况可能烧保险,看电路设计了。

网友I:
L7812C应是三端稳压块,一路输入一路输出,中间是地

网友J:
不可以!不是同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