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伺服电机的加速度特性

楼主(2008-04-19):
采用的是松下的MINAS A4系列,一次的运动距离为毫米级,时间毫秒级。请问瞬时加速度怎么知道,电机说明书上面没有?是根据转矩特性来算吗,请指教,多谢

网友A:
运动距离为毫米级,时间毫秒级......松下的MINAS......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B:
莫说是松下伺服,就算欧系高兴能伺服恐怕也难!百毫秒量级,或数十毫秒尚可以考虑。

网友C:
波版主说的很对!数几十毫秒,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B:
眼下的波恩只是波恩,不是版主了,今后还是直呼波恩的好!

网友D:
要看你的脉冲当量了,也就是你的行程下来总共要发多少个脉冲。电机的速度是通过发脉冲频率来控制的,加速度是根据你的发脉冲的加上时间来控制的,时间越短,加速度越高,容易振荡。松下的这么高的响应,确实难度大,自己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