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機通過A1sj71uc24-R4(RS-422/485)與A2USHCPU連結各需要哪些設定

楼主(2008-04-19):
PRO-face人機通過A1sj71uc24-R4(RS-422/485)與A2USHCPU連結各需要哪些設定?

模組的SW如何設定?

PLC是否需要硬體規劃?

人機內的設定參數為何?

敬請各位大俠給予指教,多謝!多謝!

网友A:
可以直接中RS23/422连接的,设定的可以参考A1sj71uc24用户手册的。

楼主:
多謝回覆!

雖按照手冊設定,設定了SW開關:

1,3,5,8為OFF,

STATION:0,0

MODE為8;

對應PRO-FACE設定相同,

7,1,ODD,DTR/ER,19200,RS422

但仍連不上,怪哉!

网友B:
首先SW10,SW11是ON还是OFF,如果是ON的话,PRO-FACE应设为7,2,EVEN

然后,GP规划时,PLC型号应选AnN-LINK

网友C(2008-06-12):
我们以前的设备就是按照摸块的要求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