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出现历史数据错误

楼主(2008-04-19):
组态王运行时,每半小时出现 历史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网友A(2008-06-10):
是历史数据存储错误了还是信息窗口中有这个显示,说得具体一些,还有是组态王的哪个版本呢,换成最新的6.53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不行给亚控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B(2009-01-31):
改成其它组态软件试试,组态王这方面有点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