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40

楼主(2008-04-19):
三菱FX2N中M8040有什么功能,请教各位!

网友A:
禁止转移!!楼主怎么不找鬼子的使用手册看看呢?

网友B:
M8040:步进梯形图中禁止状态转移。

网友C:
禁止状态转移,书上有的啊

网友D:
在编SFC的程序时才可能会用到M8040,M8040置ON时禁止状态转移,如果动作不是很快的话,用一个自锁按钮就可以做一个暂停了,按下去就停止动作转移,复位又可以继续动作

网友E:
多谢索泰克。你有关于SFC的相关文件。你在用SFC编程时如何解决重复启动的问题M8000驱动S0  X1启动按钮 X1按下时进入S20 向下步进如在工作中又按下启动钮X1S20又驱动用M2800还是用一个串一个常闭的启动条件哪种好

网友E:
望各位多多指教  huanghao-1972@163.com

网友F(2008-05-19):
-II(M8038)-----[MOV  K2   D8176]- 中M8038 是啥呢?怎就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