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怪病

楼主(2008-04-19):
安川变频器怪病
安川616G5变频器怪病:
1.开机过程中,经常报警:“UV1”(直流电压过低)。按RESET或关掉电源,再重送电,又OK了。过一两天,又出现相同的报警。
2.开机过程中,经常报警:“GF”(接地故障)。关掉电源,再重送电,又OK了。过两三天,又出现相同的报警。查了电机及变频器输出U、V、W端与机壳(地线),皆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上述故障分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可能是变频器检测电流的电子电流互感器不良造成.

网友B:
继续关注,找售后问问,看看怎么说

网友C:
在开关电源板上,电压输出部分有个电阻变大,或者电容漏电所致,有个电压信号是检测的

网友D:
俩故障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吗?

网友E:
故障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吗?是多大功率的机器?

网友F(2008-12-02):
把电容全换了就可以。不知道现在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