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全闭环控制

楼主(2008-04-19):
我有个朋友做钢板设备的`

就切料冲压等连贯性动作`要求精度比较高`

送料用伺服电机``定长`中间可以停顿`

`由于要求精度高```所以想在送料的混轮上装个编码器构成全闭环``

内置编码器最速度环````外接编码器构成位置环`请问那家的伺服可以直接做啊?

或者通过上位机做`PLC```或者PC```怎样做比较划算?

谢谢!

网友A:
欢迎来函致电咨询

0755-33643798      rosezsy@126.com

网友B:
这样的系统如果不是用欧系的伺服,还是建议由上位控制器完成位置闭环,欧系可接入双编码器反馈的伺服至少有Rexroth,SEW等。

网友:
波恩  本想给你4分的`弄错了

xiexie

网友C:
可以选用现成的运动控制卡,即简单有经济.

网友D:
波恩,包米勒的伺服可以接入三编码器反馈哦。其中两个编码器反馈没有限制,另一个只能接增量型的。

网友B:
to 楼主:小意思,只要回帖内容对你而言有帮助就好!

to 小白:包米勒,欧系伺服的王者之一,不该忽视,抱歉了!^_^

网友E(2008-05-19):
小白,包米勒的?ft

网友D:
我是做包米勒的,但不是包米勒公司的人。有啥ft的。

网友F:
路斯特伺服就可以,驱动器本身具有2个编码器接口。电机本身一般用旋变,做速度控制,测长轮上的做位置控制,全反馈到驱动器内部运算,直接省去上位,而且本身具有内置PLC和剪切功能,这样在剪切精度和响应时间上有很大提高,综合成本可比日系伺服。成功案例:金属的飞剪,瓦楞纸的飞剪,金属追剪,停剪等。你说的应该属于金属停剪,伺服用于定吃送料,机器是开卷较平横切机吧。多是剪切镀锌板,钢板,铝板,变压器铁芯等。我在天津和沈阳杭州都做过很多这样的。有兴趣的话我给你点之前做过的案例资料和影像。我邮箱:zhongliwei126@126.com.电话:15811154985.北京

网友F:
另外,要做高精度,最好选行星式减速机。测长轮编码器也选个高的

网友G:
SEW的也可以接入三个编码器输入.这个没有奇怪的。

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怎样保持2台电机的平衡

网友:
你的时不是等定位好了再切的啊,那用磁栅加控制器带动变频器就可以拉,比如GIVI的磁栅加他的控制器,

如果时飞剪的话用运动控制器好如MKS

网友H(2008-07-07):
松下伺服可以直接做,它有两个编码器接口,一个接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一个外接光栅尺接口,你下载一下松下A4伺服资料,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I:
SIEMENS611D、FANUC PMM轴控模块、松下伺服、安川、三菱。。。都可以的。不过这还不是全闭环。HMI+PLC+PLC运动控制模块+编码器可以吗?西安机械部七院有用上述方案做硅钢片横剪线的,感觉精度不太好。按这种思路,对机械部分的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