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中的RCAS问题

楼主(2008-04-19):
在CS3000中如何是PID模块进入RCAS模式?
在CS3000中可以用内存变量吗?

楼主:
抱歉,没看到,我只有5分。所以只能给5分

网友A:
当PID的设定值需要通过上位计算机通过控制总线以通讯的方式设定时,需要用RSV项,此时的PID模式应该是RCAS模式。

与之对应的是:

通过SET端子进行设定的,用CSV项,PID为CAS模式。

楼主:
问题是PID回路只能将MODE切换到MAN/AUT/CAS,我输入RCAS的话,他提示无效!!   这是用在先控的。我的想法是通过OPC接口把设定值写入RSV,然后切换到RCAS模式,可现在就是没法是回路处于这中模式。

楼主:
呵呵,我多顶几次,争取凑足十分。

网友B:
RCAS,为远方设定,其切换通过逻辑或顺控表来实现。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了。在顺控制表里可以了。

楼主:
怎样才能把分给出啊,我凑够十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