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回路为什麽有220V和380V两种

楼主(2008-04-19):
在低压电气线路中 控制回路一般采用220v和380v两种 我是这样认为

1:在过去工厂供电采用三线制 在没有零线时用380V可以节省材料。

2:用380V控制回路等于接入任意两项电源 在电源缺项时能够起到2/3的保护 而220v只能有1/3的概率。

3:220V控制回路在零线断线时可能会出现零线接地而引起误动作 380V不会。

4:在使用大容量接触器时 用380V可以降低接触器线圈通过的电流 延长寿命。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理解 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最简单

36/127V都需要控制变压器

不过我们公司基本都是用380/220V控制变压器 220V控制 安全

网友B:
在低压电气线路中 控制回路一般采用220v和380v两种 我是这样认为

现在好多有DC24V的呀,我公司一台设备上面就有很多电压等级,380V,220V   DC24V   AC48   DC48V   DC5V   光几个48V施耐德的接触器就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