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18.5kw

楼主(2008-04-19):
这三线风机是怎么工作的?是双速的吗?

网友A:
不懂

什么三线、

正转 反转 停止

网友B:
     工作和测速(反馈)呀....

网友C:
搂主你都没有说清楚啊

楼主:
台达B  18.5KW上的风机

网友D:
黄色的那根线是检测风扇是否转,不想用检测就用黄色线对地短接即可。

楼主:
pbj台达变频风扇不是这样的

网友E:
色的那根线是检测风扇是否转,不想用检测就用黄色线对地短接即可

网友F:
哪位兄弟有台达变频器B型说明书,7.5kw.

楼主:
到资料库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