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08-04-19):
我用的电磁流量计说明书上写的Qmin=1.3565(m3/h),Qmax=54.26(m3/h)

输出的是4~20mA信号

请教:4mA对应的是1.3565吗?

如果是的话?那如果流量小于1.3565是不是就检测不出来了?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和你一起学习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通常:

4mA对应0,而量程可在流量计的组态内设置,

我认为Qmin指最小量程

网友C:
是的,只要是在电导率大于20us的情况下,且满管的状态下,就算是0m3/h,也可以测量

网友D:
4毫安应对应的是0流量。

因为你的信号是4-20ma。

1.3565应该是你的最小的工作流量而不是4ma时的工作流量。

网友E:
4mA对应的是0流量,20mA对应最大流量。

量程1.3565(m3/h)~54.26(m3/h)为该流量计的正常工作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保证精度。

网友F:
同意六楼说法,4mA对应的是0流量,20mA对应最大流量。

网友G:
呵呵,

4mA对应的是0流量,20mA对应最大流量Q(max)。

而最大流量Q(max)应该是满足:  1.3565(m3/h)< Q(max) <54.26(m3/h) 。

网友H:
楼上说的比较正确 电导率 有0.1us就可以测量了,纯水都是可以的 了 !不同的管径对应不同的流量量范围了!

网友I:
我同意7楼的说法 两个数据是代表量程的设计范围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法,仪表量程Q(max)可以在1.3565(m3/h)~54.26(m3/h)之间任意设定。

网友K(2008-12-21):
问下电磁流量计 传感器的信号 大约是  多少MV的  ?

网友L(2009-06-13):
分都给了谁了

网友M:
六楼是正解

想起以前读书还考过这样一道题

网友N:
4mA对应的肯定是0流量

网友O:
流量计接触不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问题。据我认为;最小流量是能检测出来正确的最小数值,即检测下限值。未必是4MA对应值,

这好比仪器有个检测范围,不在范围内就不准了。一般讲,在没有流量时候,管内水是静止的,此刻应该对应4MA,即零流量。

如果管内没水或者水不满管,则会出现空管报警!

所以,建议你用4MA定义0值,20MA则可以定义最大值。但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的最大值,是流量计能侧准的最大值,不是只能有这么大的流量经过!

网友O:
LZ:你可以参照说明书,有必要可以咨询下厂家。说明书上很多内容都不会注明的。

网友P:
同意6楼的说明,4mA对应的是0流量,20mA对应最大流量。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同意6楼的说明,4mA对应的是0流量,20mA对应最大流量。

网友R:
Qmin=1.3565(m3/h),Qmax=54.26(m3/h)
工作量程1.3565---54.26,>54.26 和<1.3565精确度不够。4MA对应的值就是你自己设置的量程底线,你量程设置0-10就是4MA=0。你量程设置10-100就是4MA=10

网友S(2010-08-26):
小于最小流量仪表的误差会变大,但是能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