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设计

楼主(2008-04-19):
我想通过SIEMENSS7-200PLC,实现以下功能:
1.使得电动机能瞬间停止,
2.电动机转动的起止点需一致(公差1度)。
3.有个调节旋钮,能够更改电动机的输出转速而不更改起止点。
简单说就是,我需要电动机转动10圈停止,它必须立即停止。或者电动机转动10秒,停止30秒,再转动10秒,停止30秒,如此循环!

用伺服电动机驱动,电机参数匹配

此程序如何做

网友A:
说的有点不清.

如果是转动10秒,停止30秒,再转动10秒...如此循环,这个可以用PLC编程实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