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想不通的驱动器与步进电机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8-04-19):
我将该驱动器与PK566连接正常,1000个数值转一圈应该是正常。要是我将该驱动器与UPH569连接则问题就现在了,该电机就转了3圈。
我数了一下转子齿数同样是50个齿,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机旋转的圈数则不同??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我也不理解,,呵呵。望高手解答

网友B:
1000个数值转一圈---是指发1000脉冲电机转一圈?

楼主:
是啊!楼上得!!!我也为这问题烦恼啊!!!!为什么电机就机身长度不同,为什么转的圈数却不同呢?还请电机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C:
转子拔出来看看  有几层齿圈,是不是2个不一样?或者定子绕组的线圈被改动过?  吓猜,哈哈

楼主:
我查过了!!问题就出在这个电机型号上,那型号后面的——A34上。那3应该就是代表1000步/3,

网友D:
恭喜你答对了!

ni

网友E:
关键参数是每步0.72度,看你用了驱动器用了细分没有,是接整步,还是半步。

网友F:
我想应该还是7楼讲的有道理,两个电机虽然控制电流是1.4A但内阻不一样,UDX5114输出是1.4A,是接整步,还是半步有待查证.

楼主:
楼上各位不用查了!我接的是半步的,否则那里会来1000脉冲穿一圈呢?问题就出在这个A34上啊!!!答案我已经找到了!!谢谢各位的回复哦!!!!!

网友G(2008-05-25):
0.72step/pulse,算下来是500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H(2008-07-23):
学习了,还真是没有见过这种,您可以看一下,转子都是50个齿,定子的齿距是不一样的,所以才能到到这个效果,标称的每步0.72度就不对了;国内没有这么做的,小鬼子做得精,有很多新奇特的好东西,这方面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