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样的故障吗?

楼主(2008-04-19):
昨晚有个电控箱冒烟,过去时电源开关已经被操作员断开.打开电箱有一股酸酸的糊味.

检查各电气元件正常.只有一个1000VA控制变压器温度比较高.该变压器一次电压380

V,二次电压220V.送电工作正常.钳该变压器电流,一次电流1.53A,二次电流0.45A.测一

次电压387V,二次226V.用红外测温仪测变压器线圈温度,一头达到97度,另一头只有54

度.打开电箱门工作30分钟后,线圈温度最高不到50,各处相差不大.但一次电流仍比二次

电流大.

网友A:
是磁损还是涡流哟?

网友B:
这么古怪的变压器?还真没见过。你的变压器绝对有问题。但没见过实物,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匝间短路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变压器中二次大于一次 ?

网友F:
有可能是一次侧匝间短路。

网友G:
负载怎么样啊?多大的功率啊

网友H(2008-05-20):
呵呵,请楼主讲讲该控制变压器工作正常吗?

网友B:
一次侧匝间短路。原因:一次侧电流大,而且温度高。把它更换了吧

网友I:
应该是一次绕住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次侧匝间短路。原因:一次侧电流大,而且温度高。把它更换了吧

同意

网友K:
这种变压器可能有这样几种情况;(1)在绕制过程中绕线太松,装完后浸漆未处理好,在使用过程中匝间振动造成短路{ 指口字型变压器}

                                                          (2)在使用过程中一次侧进了东西绝缘被破坏导致匝间短路

网友L:
把它更换了吧,不然还要冒烟。

网友M:
你用表量了没有,如果是烧了电阻会有变化的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N(2008-07-22):
\有可能是一次侧匝间短路。

   不是有可能,而是非常可能。

网友O:
是不是一次侧匝间短路啊,

网友P:
严格来说一次侧匝间短路的话二次电压就不会是226V,有可能会升高,因为一旦一次侧有匝间短路线圈就会变少甚至可能会比二次侧少。所以二次侧电压会上升,变压器由于感抗下降而发热或烧毁。从上面的故障分析有可能是一次侧线圈或者接线有一点对地漏电,是漏电流增大了一次侧的电流。漏电点很可能是变压器上垃圾一类的东西。

网友Q:
一次侧绝缘破坏!严格来说你的变压器已经烧坏了,但还没烧到短路的程度,所以一次电流大于二次电流

网友R:
支持匝间短路的说法

网友S:
变压器应是匝间短路了,不能带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