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缺相保护又一法

楼主(2008-04-19):
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中,通常都设有熔断器、自动空气开关、热继电器或过电流继电器等保护装置,其中尤以熔断器最为必需。一般情况下。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取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但是,对于某些起步负载大(例如冲床)且没有星--三角转换启动装置的设备,熔断体的熔断电流应选得大些,但若选得过大,又不能起保护作用;选得过小,则又有可能在电机启动时烧断,造成缺相而烧毁电动机。因此很多电动机控制电路中都设置了缺相保护装置。

  缺相保护的电路有多种方案,《电子报》也曾多次介绍。本文再介绍一种在缺相时会自动切断电源的电机控制电路。在本电路中只加了一根零线和一只中间继电器。就能有效地达到缺相保护之目的。见附图所示。

  图中QF为总电源开关,一般采用自动空气开关,KM为交流接触器,RF为热继电器。工作时,按下启动按钮SB2,KQ就吸合并自保,KM获电吸合,电动机转动。若万一C相熔断体熔断,则KQ立即释放。KM亦断电而脱开,起到保护作用。此时HL1、HL2两只指示灯均熄灭,指示C相无电。

  如当B相或A相的熔断体熔断时。KQ虽仍吸合不放,但KM同样会释放而保护电动机。此时仅HL2熄灭而HL1仍然点亮,只要检查B相或A相的熔断体就可以了。

  另外,在压力流量等某些间歇性自动控制系统中,本身就装有中间继电器以接受控制仪表送来的开关信号,那么,应用这种缺相保护方法就更显简洁了。

网友A:
图在那里????????????????

网友B:
图呢?图在哪里?怎么没发现图纸?

网友C:
怎么没图???????????????

网友D:
"只加了一根零线和一只中间继电器。就能有效地达到缺相保护之目的"

1、这种方法只适宜Y接的电动机;

2、用漏电保护器也可以;

网友E:
看不到图哦!

网友F:
没的图呀,用力继保护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
呵呵,楼主是要我们盲人摸象吧!

网友G:
到是想看看图!!不知道楼主啥时把图发上来啊??

网友H:
呵呵,偶来摸摸象。看楼主的意思是中间继电器一头接C相,另一头接零线;而刘工的意思是中间继电器一头接Y接的电动机的星点,一头接零线.不一样啊。

到是想看看图!

网友I:
想看看图!!不知道楼主啥时把图发上来

网友J:
看了楼主说的,我知道图应该是这样的:

1、启动开关SB2(与KQ常开并联,自锁)、停止开关SB1、热继电器RF及中间继电器KQ线圈(KQ两端并联指示灯HL1,或KQ常开控制HL2)由C相与零线供电(220VAC);

2、KQ常开触点、主接触器KM线圈(两端并联HL2,或KM常开控制HL2)供电由A、B相提供(380VAC)。

网友K:
  楼主的图哪去了?

没图俺学习什么啊,本人对文字不感冒啊,看半天没看出门道来!

网友J:
我帮楼主补图吧(空气开关没画)

网友L:
如果C相保险断了,能起作用吗?

网友M:
不错,C相断了KQ失电,KM失电,电机断开. 学习,谢谢楼上.

网友N:
最简单的办法,电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