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08-04-19):
为何每次停电后,来电漏电开关就会跳闸?

网友A:
有这样的事?楼主讲清楚一点具体的情况啊!

楼主:
每次停市电,当市电来时,漏电开关会自动跳闸.合上漏电开关没问题.但下一次停电,来电又会跳.

网友B:
可能是负载对地分布电容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太大,或者你的开关本身质量就不太好.我这里也有过一次,一个蒸饭柜,上电正常,可是等饭蒸好了,把断路器关了,那么它的上一级的断路器就跳了,送电的时候不跳,断电的时候跳,后来我给它重新换了一个一样大的装上去,就好了,到现在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