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知道当前已经发送完成的脉冲数

楼主(2008-04-19):
请问各位大师:我现在用s7-200控制两步进电机,想在屏上显示机械的位移,请问如何读取已发的脉冲数,有没有个当前已发脉冲数的寄存器?   谢谢!

网友A:
你用屏显示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好,因为屏和PLC的通讯速度与肪冲输出速度相比慢很多.

楼主:
是的可能显示和实际有时间差,实时性很差,关键我如何知道它已经发送了的脉冲数,难道再接入高速计数口?三菱的好像有个寄存器可读取。。

网友B:
P0如果想知道其是否已经发送完脉冲数可以查看!SM66.7。

P1如果想知道其是否已经发送完脉冲数可以查看!SM76.7。

网友B:
忘了说一声!!楼主所要的这些完全可以在该编程软件的《帮助》里面找到。还有如果要读取脉冲数量就须将高速计数器与其挂连。P0口与HC0。P1与HC3。

楼主:
哦,看来只能将脉冲送进高速计数口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我要暂停脉冲发送,使能信号置位后接着发送未完成的脉冲,s7200给一个上升沿信号触发后就早晚把脉冲发完,当中如何暂停脉冲?恢复后如何接着发送未完成的脉冲?用高速计数器太麻烦了,还请各位老师再次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