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编码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各位好:

         最近我的设备出了一点故障,在电机带负载工作时,由于在负载下面有东西,导致设备报警。发现后电机可以转,但是在系统里面设定的编码与实际用终端控制器看到的码经常有+/-30的偏差。例如我在系统里面设定编码的位置为500200,但是用terminal handy controller看到的码就是500220,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还有我们机台使用的是oriental motor ,相关参数有100v,10uF,30min,50/60Hz,请问10uF和30mi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好,可能编码器信号有问题.

如有需要可联系:13405088206    专业维修伺服电机,编码器

网友B:
看看编码器是否有松动过的痕迹,换个编码器试一下

网友C:
会不会是有干扰呢?

查下线路附近有没有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检查的

网友D:
估计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