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输出到ABBacs550速度给定通道上出现信号损失,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19):
我用S7-300PLC通过对ABB acs550变频器频率给定进行调速,当接线断开时,PLC模拟输出基本和给定的信号一样,但当信号线接通时,信号马上就变小了,我给定50HZ,对应模拟输出在不接线时是19.8mA,当接通信号线后,测出来只有19.1mA,而且当频率给定那个在25HZ左右是,变频器液晶屏上显示37HZ,相差很大。我的PLC柜离变频器柜只有十多米,就在隔壁房间,按道理损失没这么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中间量对应关系差距更大那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在此深表感谢!是不是模拟变频器设定有问题造成的,之前都是在面板上直接操作的,使用没问题。

说明:PLC模拟量输出已经过检查,确定信号准确,没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关照关照啊,相互交流

网友A:
1.你先把变频器的模拟量口换一个看看怎么样呢?有时候会有模拟量口有问题的情况的.

2.你看到的模拟量值最好是用变频器本身的监控参数组来看看的,ACS550的话,你看以下参数组0120和0121的值和你现在的输入值对应吗!

网友A:
3.还有就是实在不行就在变频器内部把模拟量标定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B:
建议改成0-10V给定。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一下参数。

网友C:
这是我们电路中的二端口网络知识体现。即使是电流源也有内阻,会有一部分电流分走。正常。建议采用隔离端子

网友D(2008-11-11):
顶,我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信号发生器直接给变频器没有问题,PLC输出的信号串上电阻和万用表测量也没有问题,一连接就有问题,后来就是更换了西门子430的模拟量输入通道解决的.(信号是4-20mA)

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信号衰减造成的,可能就是PLC的恒流源和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的内阻不匹配或者别的原因造成的,也许4楼说的是对的,该成电压信号问题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没弄过,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