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PLC问题

楼主(2008-04-19):
施耐德PLC,%S0的用法问题,我把它作为第一次上电脉冲使用,开始时候好用,可后来就不好用了,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是控制权限问题,控制上有S和U转S,两种控制方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控制方式?请教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啊,再说了,我只有做初始化程序,走通讯时候才用到%S0,反正我觉得尽可能不用这种东西,很容易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