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选择多大规格的电缆?

楼主(2008-04-19):
电动机的容量220KW,电压是6KV,该选多大规格的电缆?

如果是380V,又该选多大规格的电缆?

谢谢!

网友A:
380的电压,可以用两根120的并联

6kv的没用过

网友B:
我们最近刚装了一台,距离200M,电缆用的是YJLVV22  3*150+1,直接到启动柜,电机线路比较近,电缆用YJVV22  3*70+1.

网友C:
6KV的要注意绝缘。

网友D:
70的是不是太大了啊,220KW的电机 6KV的电 没多少电流吧   要是用380的 就麻烦了 电线走几十米比电机值钱多了      呵呵

网友E:
6kv就用YJV3*10足够了!电流只有25A

网友F:
高压的电动机电流小,距离近,用70的的确有点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