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08-04-19):
想做一个一个信号到时,定时一定的时间,时间到了且来的信号还在就接一个输出!如果信号在定时时间还没有到,输入信号消失,就什么也不做!

就是西门子的T_ODT的定时器的作用,在OPTO22怎么做才好?大家给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A:
呵呵,我记得西门子的有个手册里讲了他的模块的功能级原理梯形图,至于OPTO22,我没用过啊!

网友B:
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和siemens的ODT延时块一样的

网友B:
 到群里14020053中群内共享下载ODT.cxf文件,应该就是你想要的

楼主:
西门子爱号者: 我加你怎么不答复我呀?我加了好几次你都没有通过我?加我吧谢谢

网友C:
这个很简单---我们的定时器不是有个时间到的判断?到的时候你判断下信号还有没有,有就给输出,这样就可以了------我感觉在控制方法上任何产品都可以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D(2008-07-22):
//following control strategy illustrate how to configure a 1-second timer.//

//powerup initial;

setvariabletrue(enable_T_1s);

set uptimer preset value(1,T_1s);//

//use cyclic flow chart

if (enable_T_1s) then

starttimer(T_1s);

set variable faulse(enable_T_1s);

endif

if (haduptimerexpired(T_1s))  then

setvariabletrue(enable_T_1s);

endif

网友E(2009-04-12):
只能自己做脚本······肯定没有西门子PLC里面定时器用起来那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