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续说说自己遇到过的电机古怪问题损坏(一)

楼主(2008-04-20):
第一次大概是96年初学电工,一台卷纬机安装的JO2 1.1KW中速电机轴承损坏

当时只是一个轴承损坏,就更换了一个轴承305

轴承安装后转子手转灵活。可运转3个月后另外一次轴承又损坏

更换

运转5个月后第一次更换的轴承再次损坏。

干脆2个轴承一起更换。可更换后手转转子却不灵活了。最后松电机端盖螺栓,垫纸——。最终电机灵活

这次轴承一年多也没有问题。

可能是端盖加工问题不同心,更换一个轴承时另外一个轴承间隙很大,所以安装后转子灵活。一次更换2个轴承因为2个轴承间隙很小,所以转子才不灵活,发现毛病

楼主:
第二次是09年

一台2.2KW离心风机,风机风叶直接安装到电机输出轴上

后面端盖轴承老是损坏

轴承普通的不行就用大厂的,进口的。好轴承只不过多用些时间

后来因为风叶运行过程中震动太大,更换风机风叶

更换后轴承1年多都没有问题。看来负载震动也容易损坏电机尾部轴承

楼主:
第三次是2000年,一台离心风机7.5KW电机通过三角皮带与风机连接

电机因轴承损坏没有备用电机,就更换一台11KW电机

11KW新电机没有用够半年就再次损坏,还是尾部轴承损坏

考虑会不会是风机负载太大,就更换15KW电机来个打马拉小车

还是一年不到再次损坏。中间轴承还加过由

一次因设备地脚螺丝问题重新加固风机,没有电机,还是安装7.5KW电机。一点没事,2年没有损坏

看来负载震动冲击对电机轴承寿命影响很大,不是烧了就更换大电机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第四次是一台江阴的废棉处理设备,配套的5.5KW离心风机电机严重过流

5.5KW 15A电流。设备厂家在本地更换一台7.5KW电机(都是Y132基座,可以安装)

安装后电流在17A以上,还是过载

厂家没辙。

不过5.5KW 15A电流适用1个礼拜没事,7.5KW 17.5A使用1个多月也没事

后来厂家发过来一台江阴精亚的同型号风机,安装后电流落到16A

看来不是风机的问题。

我们怀疑风机负载过重,试验把进风口打开。TMD 电流迅速变为20A

就把进风口堵住,电流却落到9A

原来离心风机“负载”愈重电流越小。"负载"越轻电流也大

最后把进风口用细风管(铁皮管道),电流在11A左右。设备工作正常

看来不懂机械和风机原理还是不行

楼主:
第五次大概在03年

2台一模一样的震动棉箱开棉机,用的都是1.5KW中速电机 Y90的

其中一台二年不到损坏3台新电机,都是尾部轴承损坏

另一台却一点问题没有,后来更换2.2KW电机也不行

后来观察2台设备不同之处,发现频繁损坏的这套设备该电机每分钟启动达15次以上,另一台在10次左右

因为工艺原因,电机频繁启动对质量有好处,越是频繁越好

别管它,通过调整光电开关的灵敏度和延时时间。该套启动9.5次/分钟

怪事,该电机不再损坏

看来频繁启动也是轴承损坏的原因

楼主:
第六次

无锡宏源HY492A粗纱机

罗拉电机 变频电机3KW转子前轴承台磨损,到设备科到外面电焊修补加工

安装后第二天一台电机转子从修补一边折断,24mm轴需要多大力量才能够折断?

一个月后另外一台也发生折断。后每天100元更换转子轴完事

电焊修补才1mm不到,不过由于热应力作用导致转子从加工出断

后来遇到细纱机转子用1年左右也是从修补处折断,42mm轴也会折断

今年新型电机轴承台磨损一般都是更换转子轴,费用比较高。不过安全

楼主:
第七次

我们分公司的一台带离心风机的电机烧了,37KW6极/22KW8极双速电机固定在6极使用

检查,全部线圈发黑,说明没有缺相。询问得知该电机安装使用还不到1个月,原属于空调罗茨风机电机。刚刚安装时电流53A,电机6极额定电流70A,没有过流。

检查接线,原电机6极把U1 V1 W1接三相电,U2 V2 W2短接 低速8接时只U2 V2 W2通电。现在U2 V2 W2短接后直接启动,且启动频率不到1次/天

怀疑1、双速电机没有行业统一的数据,该电机生产厂生产的电机在我公司也曾经出现过无疾而终。厂家说偶尔会出现,换新线包。可能原罗茨风机电机不适应离心风机(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2.罗茨风机工作过程中电机表面有比较高的气流散热,安装在离心风机后电机散热不良,长时间电机绝缘老化(有可能)

3.电机保护问题,用CJ20-100A接触器,90A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过大,接触器也偏小(电工没有水平)

网友A:
^_^学习了,张工还有实际的案例吗?^_^你辛苦了^_^…………

楼主:
怪毛病

明白人的小儿科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C:
对:ZZYOG关于

第四次是一台江阴的废棉处理设备,配套的5.5KW离心风机电机严重过流

5.5KW 15A电流。设备厂家在本地更换一台7.5KW电机(都是Y132基座,可以安装)

安装后电流在17A以上,还是过载

厂家没辙。

不过5.5KW 15A电流适用1个礼拜没事,7.5KW 17.5A使用1个多月也没事

后来厂家发过来一台江阴精亚的同型号风机,安装后电流落到16A

看来不是风机的问题。

我们怀疑风机负载过重,试验把进风口打开。TMD 电流迅速变为20A

就把进风口堵住,电流却落到9A

原来离心风机“负载”愈重电流越小。"负载"越轻电流也大

最后把进风口用细风管(铁皮管道),电流在11A左右。设备工作正常

看来不懂机械和风机原理还是不行

内容的回复:

自动络筒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D:
我们怀疑风机负载过重,试验把进风口打开。TMD 电流迅速变为20A

就把进风口堵住,电流却落到9A
进风口越大,电流肯定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