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全系列PLC杂谈!

楼主(2008-04-20):
三菱A系列,Q系列和FX系列有什么区别,本人只对FX的比较熟悉,还有CCLINK网络,一般常用在什么方面?用FX系列的485通讯不能解决吗,各位高手能不能讲解下!

网友A:
三菱A系列,Q系列属于中型plc

网友B:
三菱FX系列是一体式PLC,属于小型机。A系列(已停产),Q系列是模块式PLC,属于中大型机。
三菱的CC-Link和西门子的Profibus,AB的DeviceNet都属于现场总线。

网友C:
Q系列是全面取代A系列的中型PLC

好多模块都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功能根强大  比如位置控制的QD75就是取代A1SD75的

Q的体积小很多   省了不少安装空间  外观也更加好一些

FX系列是一体机   CPU处理能力和功能都要少一些   当然也便宜   适用于简易设备的控制

网友D:
A系列停产了??这好象听过,不过还有卖的啊!

网友E:
确切消息:A系列已经停止大规模的生产,目前只供应少量的备件

网友F:
我在使用PLSY指令,在监控状态下就是没有看到Y0输出,请问一下这怎么一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