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变频器故障代码Er7

楼主(2008-04-20):
富士G11变频器, 37KW, 外部端子起动, 面板给定, 空载一切正常, 带22KW风机, 开环, 加速时间2os, 频率上升到20Hz左右跳闸, 故障代码Er7, 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查输入电压正常, 周围无电磁噪声设备, 换一台变频器则一切正常.  请问是何原因, 如何排除?

网友A:
应该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先检查霍尔原件

网友B:
是不是更换过cpu板  或者原来修过驱动板.      接触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主板或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D:
查一下内部的接触器,有问题交流1305682909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CPU板和驱动板没有修过, 明天上班去检测一下霍尔元件和接触器, (接触器是指短接起动电阻的那个吧?), 有问题还要再向大家请教.

楼主:
把接触器撤了下来准备换一个,  环境的原因致使铁芯表面有很多煤粉,  有进展会及时在这更新的, 谢谢朋友们关注.

网友E(2012-05-17):
呵呵,没想到这么久的贴子,不知楼主当时机子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我现的手里正好有一台机子的故障和楼主所描述的是一样的。

网友F(2012-12-31):
我这也有一台 速度一块就跳,或者载量大了也跳 报ER7 有解决了的朋友出来探讨一下啊

网友G:
里面的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了,重点看看!